2台FX2n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8-11-13):
2台FⅩ2nPLC可以用扩展设备接线插座口连接起来吗?具体怎样做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A:
不可以,各用一个485端口连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各用一个485端口连接
我看到过一台设备是用了2个2nPLC,2个电柜每个电柜一个,且相邻,像楼上说的用485通信,但每个PLC的模块扩展插口还用扩展线排连接起来了这有什么用,我是新手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和手册

网友B:
你说的两个PLC应该是1个PLC+1个扩展模块,两个PLC通讯一般是485,下次可以上图。

网友C:
可以的,PLC之间的通讯,不过数据量不大,具体看手册;

网友D:
买个485BD板可以多个PLC或者两个PLC并联连接,但是数据传输点数有限。也可以走CCLINK设置好参数就好了,这样数据点数要比485BD板多,不推荐使用FX2N PLC,你可以用FX3U的,使用比2N的方便

网友E:
用雙機 並聯各加一個FX2N-485BD
轉 CH1.pdf

网友F:
多谢了,下载备用。

网友G:
看通讯手册,里面说的很详细!两台PLC用并联或者n:n通讯。
多学多用!

网友G:
不能上传手册资料!你去三菱PLC官网下载!N:N通讯。并联通讯都能很好满足你,如果要多位数据传输,你就位传送到字,然后读取字里的数据,模式2有D0-D7寄存数据。一个字16位的话你可以102个触点传输,足够用了。
多学多用!

网友G:
是112位
多学多用!

网友H(2019-01-12):
485端口连接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
各用一个485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