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停止的疑惑

楼主(2018-11-13):
熟悉QD75的都知道,模块系统IO里有个“轴停止”信号(例如Y4),还有个定位启动信号(例如Y10)
定位启动时 SET Y10
问题是,如果中途想停止定位该怎么办,比如退出自动的时候想停止轴定位
如果只是RST Y10应该是没用的,因为Y10是上升沿有效
自然而然想到利用“轴停止”信号
但是轴停止信号我设置成急停用的,立刻停止的
如果想正常的停止,该怎么办?

楼主:
第一次用QD75,目前还在程序准备阶段,大家请轻喷。

网友A:
断开启动信号可以当作暂停,再次启动接着上次的位置运行。

网友B:
你为什么要中途定位中止,如果是位置控制你是停不下来的,除非你Y4轴停止,然后如果想继续完成你需要的定位,可以启用重新起动的功能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定位,如果你是要中途突然停,你可以试试速度模式,我不知道你的应用是什么,只要速度为0就会停止。

网友C:
用停止可以,如果你又想正常启动,可以用重启动功能,从当前停止的位置到目标位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急停与中途停止可以用一个信号来完成啊

网友E:
你定位启动的时候,为什么要 set Y10? 既然Y10是上升信号有效, 你直接 pls y10 不就好 了。 这样跟你要停止时,set Y4, 根本不冲突啊,

网友F:
pls y10 多次定位,,会有双线圈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