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接电机星接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8-11-13):
如题,请大神回答下

网友A:
大神级别的提问,没有人能看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软启动一般接电机都是角接,如果星接,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动力不足,速度降低。轻负载没有什么问题,重负载会烧马达。

网友C:
软启动的级别一般比电机功率要大一点吗?

网友D:
没什么后果,除非乱配

楼主(2019-01-24):
我接的,启动大概5秒后,软启动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接的,启动大概5秒后,软启动短路。。。
“启动5秒”说明还在软启动过程中,而启动电流根据设置可以限定到200%到500%之间,如果软启动器功率和电机是匹配的(即相等或大一级),那么这个启动电流对于电机和启动器都是可以短时承受的。所以你这个情况考虑接线错误或者启动器质量问题。
星接软起在启动时是没有问题的,启动完毕过一会估计电机就烧了,但是软启不会烧的,烧也是烧旁路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接的,启动大概5秒后,软启动短路。。。
应该不会,电机星型接线确认无误?
软启内部就是一可控硅调压模块,就算是给全压,不过是星型启动罢了,电流也不会太大。

网友G:
电机星接还是角接与软起动没有关系。
额度电压角接的电机如果星接了,转矩只有原来的1/3,肯定带不动负载,电流会比较大,软启动会较长时间承受高电流,晶闸管会过温烧毁。
软启动对于电机还有内接和外接的概念,功率有区别,这个要注意。
软起动启动时间和启动电压要根据负载实际情况来,要求工程人员有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