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EBPRO 编辑窗口字体很小,有没有什么办法接决,请大神支招,谢谢

楼主(2018-11-13):
维纶EBPRO 6.01.02编辑窗口字体很小,有没有什么办法接决,请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同感,求解决办法

网友B:
那可能得换一个大的显示屏了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得换一个大的显示屏了
跟显示屏大小无关,上一个版本就不会这样

网友C(2019-07-25):
系统重装一下 或者软件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