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 轴原点搜索*********//
IF HOME_COMMNDE_BIT AND  (NOT AXIS_BUSY) AND  (NOT AXIS_EROOR)  AND  (NOT AXIS_POSITION_DONE)  AND(NOT AXIS_POSITION_MOVING) THEN
    AXIS_POSITION_BUFFER:=9001;HOME_COMMNDE_TEMP:=TRUE;
ELSE
    HOME_COMMNDE_TEMP:=FALSE;
END_IF;
//原点触发,轴不忙,轴无错误,轴无定位完成,轴无定位启动信号;
//******** 轴定位启动*********//
IF POSITION_BIT AND  (NOT AXIS_BUSY) AND  (NOT AXIS_EROOR)  AND  (NOT AXIS_POSITION_DONE)  AND(NOT AXIS_POSITION_MOVING) THEN
    AXIS_POSITION_BUFFER:=1;POSITION_TEMP:=TRUE;
ELSE
    POSITION_TEMP:=FALSE;
END_IF;
//定位触发,轴不忙,轴无错误,轴无定位完成,轴无定位启动信号;
//******** 轴定位置位*********//
SET( (HOME_COMMNDE_TEMP OR POSITION_TEMP),AXIS_POSITION_MOVING);
//******** 轴定位复位*********//
RST((AXIS_POSITION_DONE OR  AXIS_BUSY)AND AXIS_POSITION_MOVING AND  (NOT AXIS_BUSY)),AXIS_POSITION_MOVING);
  •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A:
    这个是Q系列的吗?还是IQ系列的,注释可以用//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