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TK6071屏怎么连接维控PLC

楼主(2018-11-14):
威伦屏里选择PLC时,没看见有维控的型号,不知道选用三菱FX2N的能不能用,求大神解答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A:
问一下维控的厂家兼容那个PLC就选那个型号的驱动,小厂家的支持的比较少。
下载积分:+1(zht199461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维控的厂家兼容那个PLC就选那个型号的驱动,小厂家的支持的比较少。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这个plc的驱动
如果没有就用标准modbus通讯协议
找plc的modbu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