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2018-11-14):
请教大家一下,有台日本的设备,电源要求
The three-phase power supply consists of 200 to 240V AC at 50/60Hz or
380 to 480V AC at 50/60Hz (neutral earthing)
可以直接接380V吗?

网友A:
按照字面意思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firec) 热心助人! 谢谢,就是要 ..

网友B:
220和380的三相电都可以 中线接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