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

楼主(2018-11-14):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红框里面的数据转移到双字数据寄存器,我想的土办法用K1000,K100相乘相加

网友A:
字符型全在低位,先把D104到D112的低位字符用BTOW 变成连续的字符串型的数字,再用字符转浮点数指令EVAL转成浮点数11.9522

网友B:
要先判断是正是负,是不是0,排除后在处理!

楼主:
一楼的方法试了一下,EVAL转之后,后面的数据一直为零,可能没试对,我再试试,感谢提供思路

楼主:
这个数据没有负数

网友C:
D1 是16位的
MUL D1 K1 D10 后,变32位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根据楼主图片上的数据模拟了一份,完全可以得出正确的浮点数。上图为证。另外多一句,EVAL可以连带符号一起给转成正确的浮点数。比如字符串为"-011.952"

网友A:
字符串负数情况下转为浮点数

楼主:
感谢一楼,我一开始按VAL的格式,怪不得数据一直都为零
刚用EVAL指令也报错,要32位才行,这个我再研究下,十分感谢,这样两个指令就够了,省了一大段基础指令

网友A:
EVAL指令因为是对字符操作,所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EVAL所取的寄存器不能为空值,也不能是非正常数字表达方式的字符,比如出现ABCDEFG等一些不是数字字符的数据。不然CPU必定会报错

楼主:
指令说明书上对EVAL的介绍里,没有16位的指令,一楼你是怎么打出来的
[upload=2]

楼主:


网友A:
以为你使用的是Q系列的PLC。原来是FX3 系列

楼主:
Q用得少,也怪我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