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帮忙看一下三菱QD75P2参数设置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15):
坛友们帮忙看一下三菱QD75P2参数设置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是什么原因
B线 - 副本.rar

网友A:
看驱动器接线和设置

网友A:
还有你给的脉冲

网友B:
參數設置沒有問題,應該是QD75P與伺服驅動之間的接線問題。
正反向的脈波接線圖 ,伺服器的參數也要對應設置。

网友C:
接线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