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谁有样例吗? 两台以上的就行,参考参考。

网友A:
你看看吧!
附件: 自做变频宏指令11.rar (12 K) 下载次数:356

网友A:
修改频率不用宏指令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吧!

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吧!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HZ
GetData(HZ, "Local HMI", LW, 100, 1)
if HZ>10 then
SetData(HZ, "MODBUS RTU", 6x, 1#25092, 1)
SetData(HZ, "MODBUS RTU", 6x, 2#25092, 1)
SetData(HZ, "MODBUS RTU", 6x, 3#25092, 1)
SetData(HZ, "MODBUS RTU", 6x, 4#25092, 1)
SetData(HZ, "MODBUS RTU", 6x, 5#25092, 1)
SetData(HZ, "MODBUS RTU", 6x, 6#25092, 1)
end macro_command
一下传送六个变频器。 实际应用,还得读取前一个变频器的,频率,对比一下,看是否频率已经改变,再送下一个变频器频率数据。

网友A:
你可以不用宏指令去计算,如果是根据前面的数值来调节,就要这样,我只是自学的,懂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