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18-11-15):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带通讯的电表,

网友B:
是个电表没错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PK6011/6013/6015 模块是一智能型电参数采集模块,可测量单相/三相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的真有效值,功率、功率
因数、频率、电能等,其输出为 RS-485 数字信号:有电压值、电流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能等
参数。可代替测量此电参数的变送器,及测量这些变送器的输入模块.
485两线MODBUS通讯

网友D:
过来学习
啊啊

网友E:
像是个带通讯的电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工控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