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如何加密

楼主(2018-11-15):
三菱FX5U如何加密,像3U一样口令/关键字吗?

网友A:
同一个软件,应该都一样操作

网友B:
文件口令设置

楼主(2019-03-08):
引用 网友B:
文件口令设置
确实

网友C:
正解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D(2019-10-02):
FX5U 是三菱PLC史上加密最强大的, 1. 密匙加密,防止非法浏览, 2. 块加密,3. FB块加密,4. 文件认证口令密码,5. 文件口令设置禁止读取。6. PLC密匙加密,没有对应的密匙无法运行。 7. 设置以太网口封死加密,设置以太网口不允许与电脑连接。8。添加远程口令,禁止远程非法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