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中要做一个步升温斜率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8-11-15):
H!E!L!P!
萌新在学习ing~~

楼主:
就是根据温度和时间 有一个实时的斜率 可以告诉我每分钟温度上升或者下降多少
萌新在学习ing~~

网友A:
没搞懂你是要做曲线还是只要显示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楼主:
两种方式都有应该更好一点
萌新在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