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本人新手第一次尝试连接  想简单做个星三角启动的组态

欧姆龙PLC型号是CP1E系列  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还有就是设备指定地址要输入什么?

CP1E系列只可以用USB与PC连接

如图所示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点帮助,进去看看。一般的问题都能在里面找到答案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楼主,组态难吗?看你写的程序蛮简单的,看组态设置感觉很复杂。不懂!

网友C:
我以前试验手头只有CP1E,就用CP1E和组态王连过,2015年的事情 了。我记得我用的是CP1E上的串口加转换线和PC连上。欧姆龙要设置为HOSTLINK串口模式,因为默认是USB模式。组态王这块就看你模拟串口是COM几就弄COM几,一路默认就行。就很轻松的连上了。做了简单的交互也没什么问题就这样了。实际工程我还是用三菱的Q走的以太网,FX也试验了,最后感觉三菱比欧姆龙方便。希望对你有帮助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组态难吗?看你写的程序蛮简单的,看组态设置感觉很复杂。不懂!

组态相对来说比PLC简单 更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试验手头只有CP1E,就用CP1E和组态王连过,2015年的事情 了。我记得我用的是CP1E上的串口加转换线和PC连上。欧姆龙要设置为HOSTLINK串口模式,因为默认是USB模式。组态王这块就看你模拟串口是COM几就弄COM几,一路默认就行。就很轻松的连上了。做了简单的交互也没什么问题就这样了。实际工程我还是用三菱的Q走的以太网,FX也试验了,最后感觉三菱比欧姆龙方便。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