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8-11-16):
在使用基恩士软件时,遇到这么个问题,该软件可以打开电脑存储的梯形图,但与PLC连不上,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截个图过来,赖不上原因比较多,最基本的是你没选对连接口!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驱动呢?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驱动没问题。

网友C:
传输数率看看对不对?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一般来说,重新安装一次能好用几天。

楼主:
软件是KV STUDIO V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是KV STUDIO V4.4.
现在基本上就有看见低于7G(7.0的改进版本);最新9g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