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PLC用的转换接头

楼主(2018-11-16):
各位大佬都是用的啥转USB接头,有没有485/232/422都能用的,比较稳定的呀,望各位大佬指教,推荐,谢谢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做工控行业还是得自己备点家伙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
Z-TEK这个牌子有自己的USB转串口芯片,用起来比较稳定
下载积分:+5(迪迦奥特曼)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研华的,就是价格小贵。
下载积分:+5(迪迦奥特曼) 热心助人!

网友C:
Z-TEK的不错,比一般的贵,因为里面用的芯片好,所以才会贵点。但是好用
下载积分:+5(迪迦奥特曼) 热心助人!

网友D:
转换电缆其实只要买对芯片,兼容性都还可以,目前FT232的比较贵,70-80块,通讯效果也不错;便宜又好用的是CH340、CH341,一般只要30-60,带光耦隔离的要贵一点。目前国内生产编程电缆的厂家太多了,某宝随便搜搜一大堆。
FT232的驱动在win7上安装好像麻烦一点,CH的要方便一点。我一直都用CH340,没问题,便宜好用,没必要追求高大上。

网友E:
485和422都能用的大把,moxa TC-80就可以,还要232就不太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85和422都能用的大把,moxa TC-80就可以,还要232就不太好找
moxa的USB转232,422,485,300多,

网友F:
我用 MOXA 或 Sealevel 这两个牌子,非常好用。

网友G:
去淘宝吧,多得是

网友H:
英国FTDI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