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湿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8-11-16):
手上有一个项目,要用到湿度控制,要求控制室内的环境湿度,控制要求精度不高,只是要求环境中的湿度要有两个反馈,
1湿度在50%-55%有一信号输出
2湿度在70%-75%有一信号输出
3以上两组输出设置参数随意可调。
在网上找了,好像都没有这样功能有两路输出的湿度控制器。
所以过来请教一下各位,这样的项目如何做???

网友A:
1)找個有帶通信的濕度傳送器,連接到PLC自己比較。
2)找個有類比輸出的濕度傳送器透過A/D進PLC自己比較。

网友B:
湿度传感器比较坑,一般一年左右,偏差超5%以上。
其实很简单呀!
没有两路输出,那你装两个表不就行了。

网友C:
韩国三元的温湿度控制仪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满足你这个要求:1>用一个高档的湿度传感器,可以设定报警值;2>用一个一般的湿度传感器加一个国产PLC。估计两个方案代价差不多

网友E:
简单的话 一个湿度+PLC 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F:
跟你说个更实在的办法 ,买个机械式的湿度表,就是指针的那种,在你想要的位置加两个光电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