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7):
富士触摸屏下载完成后,提示“一部分数据错误‘

楼主:
富士人机界面显示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161(24:)
与富士人机界面显示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46(17:2)

网友A:
161:24错误请格式化POD的SRAM 。

2种方式:
方式1,在POD的系统页面(SYS +F1)中,格式化SRAM。
方式2,在软件中系统本体设置中的SRAM中,选择自动格式化,然后下载程序至POD。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1:24错误请格式化POD的SRAM 。

2种方式:
方式1,在POD的系统页面(SYS +F1)中,格式化SRAM。
方式2,在软件中系统本体设置中的SRAM中,选择自动格式化,然后下载程序至POD。

好的,谢谢。那个错误呢如何解决?

网友B:
那屏也差不多改死了
重做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