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H3 DSCLP转换误差大

楼主(2018-11-17):
最近刚接触台达PLC,用DVP-EH3的CPU,做比例转换的时候误差有点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请台达高手分析一下原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如图的程序输出结果应该是60.0才对,怎么变成61.82了?

网友A:
不用浮点数,没有超出32位最大值的情况下,数值放大。
浮点的计算速度慢,还有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