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works2打开不了了

楼主(2018-11-17):
gt-works2软件后启动显示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我现在是用不这个软件了,有会大师的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以前正常,看是否有什么操作造成了软件的异常,例如安装了别的软件,卸载或者误删除了软件等。
还可以修复安装试试。
这类情况多数是电脑里的某些流氓卫士,垃圾电脑医生搞鬼的原因。
下载积分:+1(jinquan) 热心助人!

网友B:
卸载了,重装

网友C:
系统问题,你可能动了C盘的什么文件,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D:
我也遇到过!重新安装也没有用,是电脑系统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重新安装了系统,再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E:
这个是工具家园里面,其他人发的。 你试试。
IQ works清理還原工具.rar
下载积分:+1(jinquan) 真诚感谢!

网友F:
遇到过这种情况,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后能够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就是你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G(2019-01-12):
重装系统

网友H: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网上查了用了很多方法,最后到三菱自动化下了个最新版本装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