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和富士变频通讯求指导。有偿服务

楼主(2018-11-17):
三菱PLC和富士变频通讯,串口调试软件上面调试启动和停止修改频率都正常,把相同的数据写到PLC能启动停止,却修改不了频率。请大神帮帮忙。V信18750797127

网友A:
能不能截图看看你调试软件发送的报文和PLC程序

楼主:
01 30 31 05 66 30 30 30 35 03 39 41 启动 01 30 31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42 反转 01 30 31 05 66 30 30 30 30 03 38 46 停止

网友B:
在电脑上插上usb转485的通讯线,然后和plc接好,打开modbus调试助手,验证一下,plc发出来的报文是不是和之前modbus调试助手发的报文一样。

楼主:
我用的是富士专用协议 不是MODBUS RTU 一直找不到原因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