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痕检测电路

楼主(2018-11-18):
各位大师:比如是一根木头,要用设备检测到上面是不是有疤痕,如果发现,就要停下来把疤痕用钻头钻掉,有没有好的办法检测发现这个疤痕,难道一定要用视觉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疤痕颜色一致的话,可以使用光纤来检测,如果有多个颜色,就尝试多个光纤试一试。如果材料和疤痕颜色接近,光纤就不能够使用了。

网友B:
嫌视觉太贵了吗?现在价格还好吧?1W左右可以搞一套邦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嫌视觉太贵了吗?现在价格还好吧?1W左右可以搞一套邦纳的
这么便宜吗,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