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三菱输出模块 是用16点的实惠 还是32的        32点的的买链接端子线
   这2个模块的接线图 谁有

网友A:
这个不是根据需要来选的么      一般根据自己规划的IO点,在预留三分之一的点,我一直是这样选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点数越多的越实惠,用多少选多少,留够余量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Q系列和L系列的I/O模块
16和64实用,32最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根据需要来选的么      一般根据自己规划的IO点,在预留三分之一的点,我一直是这样选的

不是问预留 多少  是问   同样100点 是用16点的模块实惠  还是用32 或者64点的实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问预留 多少  是问   同样100点 是用16点的模块实惠  还是用32 或者64点的实惠

100点+20%预留的话估计是64点的最划算

网友A:
哦哦,那就看价格咯,花钱少的就实惠,可以让采购去问价的嘛,我们都不知道价格的,都是采购才知道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E:
怎么说呢。16个点,就要使用的模块多,空间可以节约,可以直接接线到模块上。32点或者64点,不能直接接到模块上,如果是通过焊线接到模块上,那么工作量就大了。一般都是通过转换接的。这样使用的空间就大了,使用的模块少。这个如果空间大,建议使用32点好一点。

网友F:
30%预留就好啦,该买谁买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