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富士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8-11-19):
求助大神!~
我现在需要用三菱FX系列PLC和富士变频器通过485通讯,调整运行频率大小,有大神做过么?有没有案例参考一下?谢谢!~
下载积分:+1(周经理1)

网友A:
程序里通讯写好没什么问题的
下载积分:+1(周经理1)

楼主:
关键是没用过,三菱手册里没相关通讯案例,有用过的大神么?

网友B:
用fx3u 485adp mb 走modbus

网友C:
需要使用数模转换模块,然后通过脉冲或PWM指令编写程序。
三菱Plc和富士变频器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