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下面信捷PLC 顺序功能块  REGW K1 HD100 D4 K2这条程序是把D4里面的数据写到站号1变频器的频率当中。例如D4里面的数据是50HZ,那变频器就以50HZ运行。
REGW K2 H513 D4004 K2 这条是站号2的变频器对应该第一台的比例,第二台是接收第一台的0-10V电压控制的。例如D4004里面的数据是80%那第二台变频器就以第一台的80%频率40HZ运行。
小弟不明白 HD100与H513是怎么得来的。变频器手册上也没看到。如果用其他变频器又怎么写?
求教!
附件: G1系列矢量型通用变频器用户手册.pdf (3646 K) 下载次数:49

楼主:
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A:
D4004改變時,看看P05.19參數是不是跟著變
真诚感谢!
会跟着变
H513这个地址是写变频器P05.19参数的吗,怎么换算过来的呢?
  • 下载积分:+2(wguf822)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确定2台变频器是华远的牌子吗?
    真诚感谢!

    是华远的,程序运行正常。

    HD100与H513这两个数是怎么换算得来的啊?
  • 下载积分:+1(wguf822) 真诚感谢!

楼主:
    1,D4004改變時,看看P05.19參數是不是跟著變

    P05.19参数会跟着变呢。为什么改H513,P05.19参数变啊。H513对应变频器的地址是那个呢?还不是写H519?

    是华远的。程序运行正常,只是不知道,HD100 ,与H513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D4004改變時,看看P05.19參數是不是跟著變

    P05.19参数会跟着变呢。为什么改H513,P05.19参数变啊。H513对应变频器的地址是那个呢?还不是写H519?

    以下是我看過說明書的理解,希望對你有幫助。
    真诚感谢!

    谢谢你,知道怎么换算来的了,为什么写的时候 要加上一个H 呢?这个H 表示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也要换算成什么数字?还是前面加个H表示513为16进制的数
  • 下载积分:+1(wguf822)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看過說明書的理解,希望對你有幫助。

    加个H表示513为16进制的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