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松下伺服调试软件的问题
玩转PLC

楼主(2018-11-19):
大家好!
请教一下,松下伺服调试软件里面有一个“实时自动增益调整”的界面,如图。
红框里面的下拉菜单里面有0:无效,1:标准,......,等等其他的选项,我们在使
用这个自动调整的功能的时候,一般选择其中的一项,调整到电机达到合适的效果
就算调整完成。然后,问题来了,调试完成后,需不需要把这个选项改回到“0:无效”
的状态呢?如果没有改回,机器在日后的运行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请各路大侠解答!
不胜感激!
附件是图片。

网友A:
松下伺服驱动器那个默认值就是1,开启自动调整的,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些参数会自动调整,经常会遇到Pr004会变得很大,然后马达就会振动。
一个关于松下伺服调试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