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模拟量和modbus

楼主(2018-11-19):
新手刚学完基础,学的时候写一个程序都没用的模拟量和modbus,模拟量和modbus都是单独学的,没在一个程序中写个,能问下大神写模拟量和modbus,需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写到,写的话一般是开头就写还是怎样,不知道问的问题怎样,可能是自己没认真学的莫怪,还希望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弄错你的问题,程序只要逻辑顺序没错写哪都行,看个人习惯,方便自己后期修改查看。。。然后你这样直接说模拟量和modbus,不太懂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B:
比如,有一个模拟量位移传感器,PLC如何与位置传感器通讯,且读取数据,并转换为PLC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