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是那款品牌的触摸屏。

楼主(2018-11-19):
标签上就型号,厂家也没。。。

网友A:
幫你查了下,大約是友通這品牌的

网友B:
只要24V,0.5A电流,
不像用这么强大的CPU:
atom e3800,
一般用在工控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查了下,大約是友通這品牌的
谢谢老铁,看了下,不像是这个牌子的,从外壳上看就不像,而且这款屏正面跟威纶通MT8102iE是一样的。难道是威纶通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