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大家来讨论一下传感器的误动作。对于一些关键工序,比喻说一些重要的互锁条件、运行执行条件,一旦传感器误动作或者是被铁屑误感应,将会有撞机的危险。对于这种情况大家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在程序里下点功夫
  •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真诚感谢!

网友B:
    在程序里下点功夫,用边沿指令,用比较指令,把感应器的有效范围控制好,就会很少有误动作
  •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热心助人!

网友C:
    传感器需要加200MS 或合适时间的延时。我在车厂生产线都是这么干的,防止误感应。
  • 下载积分:+1(中文zhw)

网友D:
    程序和光电一起,状态不对可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需要加200MS 或合适时间的延时。我在车厂生产线都是这么干的,防止误感应。

    提示不错,值得点赞

网友F:
    利用回路加以判別
    該OFF的時候未OFF就是異常

网友G:
    都是高手,学习了!感谢

网友H:
    在程序里做文章,6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I:
    写报警.:  ON或OFF有感应到报警
  •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真诚感谢!
  • 士林变频器代理 18312516885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利用回路加以判別
    該OFF的時候未OFF就是異常

    我們也這樣做,就是程序有點繁瑣

网友K:
抛砖引玉

网友L:
用不同的感应器,比如金属接近开关误动作可以再加一个带N/S极性的磁开关或光电,必要的话加一个机械开关,程序里也想点办法判断是不是误动作

网友M:
机械结构上设计要科学一些,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最好做好封密结构,铁屑不仅会使感应器误感应,还容易造成把传感器搞坏。当然程序上去设计,加上延时,那是结构没法更改时才用的方法。

网友N: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整信号滤波时间
玩转PLC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利用回路加以判別
該OFF的時候未OFF就是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