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p7V5.6安装好后,显示“西门子step7发现自动许可管理器存在问题。”

楼主(2018-11-19):
今天装好后,然后把授权也装好了,但是一直显示“西门子step7发现自动许可管理器存在问题。正在关闭应用程序。请重新安装自动许可”,同事的笔记本跟我同时配的,都是thinkpad-x1,他的就能正常运行,但是他没有安装360,请问下,各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step7 v5.6带的许可证管理器和win10不兼容。
TIA V14SP1及V15的许可证管理器以用。
你朋友的电脑要么装了博图,要么就是WIN7系统。

楼主:
他确实装了博图,请问如果安装V5.6,一定要先安装博图吗?谢谢!

网友A:
许可证管理器可以单安装。
在博图V15安装路径:
\InstData\ALM32_64\Media\ALM64\setup.exe

网友B:
在博图V14
win10能装吗

楼主:
谢谢三楼的前辈

网友C(2019-02-24):
修复一下,然后选择管理员启动该软件

网友D(2019-04-11):
涨姿势啦!!!

网友E(2021-08-11):
右键以管理员运行,鼠标放在图标,右键属性,兼容性,以管理员打钩,应用确定,win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