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求  解   施耐德  ATV320 U04 M2C 电路图

网友A:
網路上找都有
附件: 施耐德ATV-320.pdf (2493 K) 下载次数:193
  • 下载积分:+1(爱在西元前)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阿布水和尚) 感谢分享!

网友B:
    施耐德  ATV320 U04 M2C 电路图 ,你这个说的是变频器主板的电路图还是?一般的接线图应该手册看看基本上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大师们   国语没学好,外文更不懂  ,惭愧

楼主:
    我用的这款 在外部启动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 既然有2-4Hz的输出  ,个人判断变频器 有问题 ,大神能否指点一下 会不会参数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找都有

网友C:
    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款 在外部启动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 既然有2-4Hz的输出  ,个人判断变频器 有问题 ,大神能否指点一下 会不会参数有问题?

    可以先查一下外部啟動是否在啟動條件不滿足下有微弱電流通過
    沒有的話再去查參數

楼主:
    外部启动接线 已拆掉  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