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编程写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8-11-20):
在欧姆龙编程软件里对程序进行修改后,再传送到PLC时,PLC就会断电,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只要写入PLC就会断电

网友A:
修改后是整体下载还是在线修改?整体下载必然是停机的,但plc不会断电,如果断电了,就没法和电脑通讯了。
在线修改,有些情况,不影响plc的继续运行。

网友B:
程序下载过程中,PLC会到停止模式,等程序下载完成又会到运行模式,一般很多品牌PLC都是这样的,PLC断电就要查查外部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C:
可以试试安川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