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最近一朋友寄给我一台禾川PLC和一个触摸屏,及通信线一条,说是设备改造,须要增加程序,后发现PLC与电脑通信不了,找了几拔人也没结果,如是让我试试。
PLC型号:LX(TX)1N-48MT,浙江禾川的产品,之前有接触过,国产的,还不错,高仿三菱的,完全可以替代了。
触摸屏型号:PK043,这个品牌没接触过,网上查资料,是台湾屏通的,于是看了看编码手册并下载了软件。
一切就绪,我先将触摸屏直接上电,因为没连接PLC,故有报警提示,显示连接COM1口,传送速率38400,数据位7,奇偶校验是偶,停止位1位。断电将触摸屏连上PLC,上电后PLC有几个输出亮灯了,触摸屏也显示画面,随便操作了一下,感觉都没问题了。断电后去掉触摸屏,再将PLC连上电脑,用的SC-09线,上电,电脑上用的是禾川的编程软件,先设置通信,确定后提示通信端口错误,后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更改了COM口的参数后再通信测试,结果还是通信错误,以为线有问题了,于是更换三菱PLC,通信测试正常,证明线没问题。后来改用232转422转换模块,测试三菱PLC,通信正常,换上禾川后,问题依旧,网购一条TX-USB-AW禾川专用通信线,连线后通信故障还是端口错误,于是改用连接三菱PLC,发现这条线也能上传和下载程序,在线监控都无问题。后来呢,这三条线只要是连接三菱PLC,通信都无问题,一旦连上禾川的,通信端口设置中所有的参数都改过也无法解决,用三菱的编码软件也是如此,真是搞不懂了,不是群里有无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加密了。
没有窗口让输入密码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我厂里也有一台机用的禾川,用works2和三菱的线没问题。触摸屏和PLC通讯的线是什么接口?可以试一下用触摸屏的线。
自学

网友C:
人家永久保护了,加密了
永久保护是什么慨念?是程序和PLC都锁住了?想清除程序都没办法了?

楼主:
触摸屏连接PLC的线,我点对点的测量过,就是一条普通的422方式通信的,试过应用在其它的触摸屏上也能通信的。关于加密一说法,我也想过,问题是连通信都连不上,还没到验证密码的时刻,也没提示让人输入密码的对话窗口,再者,密码只能锁定程序,不让人读出,但应该可以将整个程序清除,再写入新的程序,这方法用在别的PLC上都不成问题的,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通信连不上,总是提示端口错误。通过检查原配的通信线,我查过禾川PLC的通信口引脚定义,与三菱的完全一样,为什么同一个通信口,触摸屏通连接上,电脑就连不上呢,实在很奇怪!

网友D:
可以电话,禾川客服问一下呀,我这儿也有好多和川都是用三菱的线,直接可以用的,软件也是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E:
明显是PLC的编程口加密了,国产的仿三菱PLC都有这个功能。让你没办法正常读取PLC的程序。只要插入的不是之前设置好的触摸屏,不管你插入的是什么,都是不能读取的。

下面是某一家仿三菱的编程口加密方法
关于超级密码的使用方法:
在程序+参数,下载后,在STOP状态,
设置关键字,关键字12345678,
会开启超级加密模式,
这样程序就不能上传了。
除非擦除所有存储内容,
否则以后都不能上传。

网友F(2018-12-28):
波特率加密了。不加密的话PLC波特率不会是38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