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封贴,谢谢

楼主(2018-11-20):
感谢各位师傅回帖

网友A:
谁干的蠢事

网友B:
能用串口下载
能指导下吗?数据线怎么做?

网友C:
人才啊。还有这样干的,可以焊个USB出来啊2------2
3------3
I----4 4------I
I 5-------9 I
I ----6 5------I
I-----7
I-----8
买来二手的,打开一看傻眼了,师傅能加个联系方式吗?QQ什么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串口下载是可以的,好像就是232的线就可以,很久以前用过忘了。
自学

网友E:
是劳资的话直接把USB口换了,这明显就是不想让你读写程序的。

网友F:
既然能干出这种行为,估计你换了USB口也未必能读出程序。

网友G:
估计就是个坏坏的。
QQ: 2490453455

网友H:
转接电缆线一般推荐使用CS1W-CIF31,
并且同时也需要一根232连接电缆线XW2Z-200S-CV
+CP1W-CIF01
-------
估计程序也加密了

网友I:
USB口被罐了胶水,可以利用COM口读出或者写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缺德 啊
别提了,买来时候店家说包好,打开一看被灌了502胶水,怎么弄也弄不掉,质问店家他居然比我还有理,说什么没坏不就行了,意思就是PLC没有报警就是好的其它他不懂,还诬赖我调包,真是无语了

网友K:
便宜没好货啊
说的是啊

网友L:
USB转产口线能下载,如果有9针口,自己焊跟线也行!

网友L:
可以的 用USB转RS232的线,下载的时候把网络类型设置成 "SYSMAC WAY"就可以了,USB转串口监控的时候会有延时!

网友M:
试试无水酒精能溶解502好像,实在不行就用串口吧,串口用过

网友N(2019-01-11):
那个卖家???暴光暴光

网友O:
可以用串口。注意接线,2-2,3-3,plc的9接5

网友P(2019-02-25):
你这个封贴就封贴 为什么把以前的问题也删了 就不能让其他人看看借鉴一下吗 大神的评论加上你的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我也是服了
既然做了,就要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