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DDRI、SET和STL组合程序偶发的Y0一直输出问题

楼主(2018-11-20):
各位工友,问一下关于伺服程序,Y0偶尔会一直输出的问题。按照我所给的程序,我实际调试后。一般在第一次循环结束后,Y0会停止输出(可以走回原点,脉冲0)。第二次可以重新启动,但在回程到位后(可以走回原点,脉冲0),Y0一直输出。导致我想走第三次,伺服就无法动作。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在第四次出现,有时候也会在第八次出现。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我这程序有没有啥错误。以及有没有啥,让Y0停止输出的。

网友A:
截屏发出来,我还需要下载多麻烦

网友B:
用 D <= K0 D0 试一下

网友C(2018-12-26):
286步 [ D= K0 D0] 转移到S25有问题 ;
浮点数与整形互转指令还要再深入了解,因精度因素有些时候四舍五入;
DEDIV D226 D222 D224 运算结果要占几个寄存器?
M8029呢?
S24转移到S25的时候会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