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控算法的方案

楼主(2018-11-20):
各位大侠好,我在做一个烤箱项目,1平方的面积分了24个区,也就是24个发热片,每个500W,需要四周温度稍高,中间温度低,这样来平衡,烘烤薄膜,
如果不采集温度,使用算法,按百分比输出,时长控制,SSR亮几秒灭几秒,比如 一个区我输入90输出,如何做到大概在450W的功率在加热!
不知道是否有师傅能听懂描述,帮忙回复一下,讨论讨论。

楼主:
能编个程序上来观摩观摩更好!

网友A:
考虑是纯电阻加热P=IU,如果只通过SSR通断来控制发热丝,那你的IU都不变的情况下,功率不就是额定的500W吗...这个不会变的啊。。。想通过控制发热时间来控制温度,那就需要温度采集的,因为每个区热量可能互相影响的,控制不形成闭环实际用下来风险很大。
如果输出是可控,不采集温度,应该也得监控输出电流,但是目的控制量是温度,这样就是间接控制了,既麻烦效果也不好。

网友B:
可以用1秒或2秒的周期来输出导通时间,用ssr的话,一般用过零关断;1秒是有100个正负半波,2秒是100个完整全波形,如果设置为90,周期是1秒,那么就是导通时间是0.9s,关断时间是0.1s,这个控制就非常简单了。如果需要温控,可以用温控模块的PID输出来比例缩放给定值,保证加热各区间温度比例相同
我做过一台设备数百个加热器的设备,都是用比例控制的,全部用温度探头是不现实的。

网友C:
纯电阻发热功率没法调 不过你可以根据通断才打到近似的目的 比如把500瓦在50分钟内接通45分钟断开5分钟,那么在50分钟内就相当于是450瓦在工作,你把这断开的5分钟均分嵌在45分钟之间就行,通断多少次看你喜好,当然是分得越多越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如果是开环控制的话,用两个延时器做个脉冲发生器,高电平延时时间可以固定1秒,调节低电平延时时间即可(占空比)。90%约等于0.1秒。50%等于1秒,10%约等于10秒。

网友E:
都是高手,我只能看看

网友F:
也要采集几个点的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