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语言PLC仿真的时候FOR语句不解,

楼主(2018-11-21):
这两个就是对自加变量做了一个赋初始值,但是结果却不一样

网友A(2019-01-14):
初始给D0赋值为0每循环一次+1,一直循环到D0为100(100次),D1每次+1!就是循环加

楼主(2019-05-27):
引用 网友B:
你的D1一直执行的
但是D1不是在FOR指令里面吗,当FOR指令不符合时D1也会执行吗

网友C:
每个周期都会扫描 循环

网友D:
兄dei,D:=0一直再循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周期都会扫描 循环
当D0大于100的时候扫描过来不应该是直接跳过FOR语句么

网友E:
程序扫描是由上往下,第一个可以正常累加,而且不需要FOR循环都可以,第二个只能加到101,因为100次循环跳出来下一次扫描又会回到0在开始,所以不能一直累计
下载积分:+1(handgg)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