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对数控一无所知,求助各位大佬,谢谢了。
    工厂的产品是用在某喷涂行业上的,用的伺服电机,轴数最多不会超过3+2,即X+Y+Z三个直线移动轴与R+W两个旋转轴,移动轴跟旋转轴是分开的,有时候需要联动,有时候不需要。搭配的话,有时候1+2,有时候2+1,有时候3+1,有时候2+2。以前一直用的三菱FX PLC加脉冲模块控制,以前客户们的工件类型不多,所以都能应付得来。现在行业出现了新的变化,工件类型大大增加,我们这种固化程序应付起来就吃力多了,每次客户增加了新工件,我们都要给增加一段程序,然后还要留在客户现场随时更改,因为试喷结果未必能达到客户要求,而且很可能这种新工件未必开发成功,又要新的一个类型。主要还是某喷涂设备那块有点笨重,是附在移动机构上的,直接上机器人的话,要那种重载的,而且还要外轴,成本太高,大部分的客户都不接受,只有极少数财大气粗的用户直接指定ABB重载类机器人加一个左右移动六七米的X轴(机器人坐落上方),再加旋转外轴。
     上网查了查,数控系统基本是符合要求的。现在想问问大家,有那款数控产品,是可以像六轴机器人那般有示教器那样能让客户自己编轨迹程序的。简单点说,也就是说,带个示教器的多轴伺服电机控制系统,能让工艺员自己在示教器上随意定义轨迹的。成本肯定要比上六轴机器人少,少得越多越好。

网友A:
示教器数控机床上一般很少使用;
数控系统一般都有示教功能啊

楼主:
那就是一般数控都能满足上面的要求?那请问一下,国产的数控那些比较便宜又好用?
引用 网友A:
示教器数控机床上一般很少使用;
数控系统一般都有示教功能啊

网友B:
运动控制器(卡)

网友C:
怎么说,有点像标准三轴机的编程,估计是把能出现的情况都写在程序里面,然后加标号进行调用,同样的气缸可以选择启用或不启用,电机可以示教走的路径,其他的像速度啊等等都可以修改的,你也可以试试整个程序不给任何参数,把能出现的情况都写出来,然后一切在屏幕上操作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