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程序改油泵液压

楼主(2018-11-21):
松下的程序本来是用伺服前进后退的,现在前进后退改成液压好改吗?请各位大神指教下,新手不知从哪里改

网友A:
伺服控制精度高,程序复杂,改成液压的应该很简单就是两个点输出的问题,程序不太复杂,但是精度能否满足就值得考虑了。

网友B:
用油泵如何控制精度?

网友C:
必须要加入直线编码器或旋转编码器检测距离,控制精度,最好的的控制在0.2mm(速度很慢),速度快的话误差很大,5mm都有。

网友D:
such idea,I w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