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西门子300 PLC软件编写SCL电机启动运行小程序
组态、建FB省略:

在主程序中OB1调用FB功能块。赋值实际PLC IO地址
把西门子SCL写的电机运行小程序移植到台达PLC A系列上,目前A系统是最新款PLC 功能强大、本机主机才1500左右,性价比好、本机带6轴伺服控制、CANOPEN总线运用好。
台达PLC 新建项目、建FB功能块省略

电机运行小程序移植到松下PLC上也是很简单

给松下PLC 电机启动程序赋值 IO对应值

欧姆龙PLC程序移植   建功块、调用功能赋值

最新欧姆龙推出EtherCAT 总线PLC NX1P系列程序移植如下

最后大家都熟知的三菱的程序移植, 也是复制粘贴。新建程序  建 FB块

附: SCL小程序
VAR_INPUT
Start_1:BOOL;
Stop_1:BOOL;
Rest_1:BOOL;
Fault_1:BOOL;    // Input Parameters

END_VAR
VAR_OUTPUT
Motor_1:BOOL;
Alam_1:BOOL;   // Output Parameters
END_VAR
IF Start_1 AND NOT Stop_1 AND NOT Fault_1 THEN  //电机启动条件
    Motor_1:=true;
END_IF ;
IF Stop_1 THEN    //停止条件
    Motor_1:=false;
END_IF ;
IF Fault_1 THEN    //故障条件
    Motor_1:=false;
    Alam_1:=true;
ELSIF Rest_1  THEN // 复位条件
    Alam_1:=false;
END_IF;
将高级语言进行到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jQ3MjM0Ng==&mid=2247483956&idx=1&sn=d675c7b56e6100fda07ad60f6663ec90&chksm=e8952841dfe2a1576bcc82ffb26cb29311b2d27dc343378e6eb6208d0f742d97bce9d90d1934&token=1111682101&lang=zh_CN#rd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强!!!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刚开始接触西门子 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B:
    SCL语言跟C类似,建议优化为这样更完美(启动条件有改进):

    IF Start_1 AND NOT Stop_1 AND NOT Fault_1 AND NOT Alam_1 THEN (* 启动条件 *)
        Motor_1:=true;
    END_IF ;
    IF Stop_1 THEN (* 停止条件 *)
        Motor_1:=false;
    END_IF ;
    IF Fault_1 THEN (* 故障条件 *)
        Motor_1:=false;
        Alam_1:=true;
    ELSIF Rest_1  THEN (* 复位条件 *)
        Alam_1:=false;
    END_IF;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SCL语言跟C类似,建议优化为这样更完美(启动条件有改进):

    IF Start_1 AND NOT Stop_1 AND NOT Fault_1 AND NOT Alam_1 THEN (* 启动条件 *)
        Motor_1:=true;

网友C:
    很不错的尝试。
    前提是不要涉及到指针操作。

网友D:
      增加了急停,中文的,照着楼主的改的,刚学习SCL,不对的地方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27774] [attachment=227775]  增加了急停,中文的,照着楼主的改的,刚学习SCL,不对的地方轻喷。

    是不是SCL要比梯形图好用啊

网友E(2019-10-14):
    看来SCL确实一发展的趋势,不仅移植方便,而且计算时直接写上公式就ok,不需要折腾中间变量,可读性比梯形图还好。当然常规的控制逻辑还是用梯形图或者功能图块方便。

网友F:
    看来要学习c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