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请教为什么我安装了博图V14后 选择plc型号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图标,该怎么解决。求教谢谢!!!

网友A:
先顶一下。。。

我安装的V15,也是同样问题,坐等大神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楼上两位操作系统应该是WIN10 ,现阶段WIN10对博途软件的支持还不完善;好了,先讲处理办法:
1)将博途TIA选用WIN7兼容。
2)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 下载积分:+3(zl128828) 真诚感谢!用管理员身份 ..

楼主:
    使用的是win1064为位系统

网友C:
    把报错的那个软件重装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楼上两位操作系统应该是WIN10 ,现阶段WIN10对博途软件的支持还不完善;好了,先讲处理办法:
    1)将博途TIA选用WIN7兼容。
    2)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猜的没错,我的是WIN10家庭版1803

    刚才直接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可以正常运行了。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