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 SGDM-10ADA 脉冲接线

楼主(2018-11-21):
请教关于 安川伺服SGDM-10ADA 控制器 脉冲接线,请问脉冲接口需要接电阻吗?

网友A:
看你发的这个接线图,应该不需要加电阻

网友B:
看你的脉冲电压,5V不用加,24V要加。

网友C:
脉冲接7,8,11,12.
要看你PLC的脉冲是哪种形式的,如果是差分线驱动的,直接接上就可以了不需要电阻。
如果你PLC的脉冲是集电极开路的脉冲形式的话,24V和12V的需要串接电阻,5V就不用了。
然后设定PN000为位置控制模式
PN202,PN203电子齿轮比的分子与分母。

网友D:
你的图都搞错了,这是个速度模式的,你用脉冲的是位置模式发脉冲的,里面有说可以利用内部电源的,根本不用考虑电阻问题,短接就可以,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