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请教各位大神,台达PLC的移位指令能不能实现5个字的位移,求助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5个字移位的方法。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手册里这个指令WSFR 字左移  字右移 WSFL

网友B:
执行的时候循环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太谢谢你们了,wsfl 和wsflp是按字元移位。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要移位的资料长度是5个字按位元移位。接收到一个信号5个字里面最低位向左移动1位。

网友C:
bmov一次移动五位不就结了吗?

网友D:
5个字就是80位,大多数PLC能处理32位,80位不太了解。可以分开处理
清风明月

网友E:
可以通过人机进行转换  移位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F:
做3次32位的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