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8-11-21):
厂里有一台设备的变频器坏了型号是安川A1000,换了一台三菱的变频器但是车速怎样调都调不,打比方开机车速是10米我把变频器调好了,但是把车速升到20米用测速表去量有22米,车速越高相差越大,如果把高速调好了低速又不准,是不是参数没设好…我接触过安川和施耐德的变频器都是设置最高频率的大小就可以把速度校准
下载积分:+1(周经理1)

网友A:
修改一下基准频率参数或者增益参数试试。如果是段速控制,这可以设置每段速度的参数的。
下载积分:+1(周经理1)

网友B:
F 是风机系列的吧?你应该选A系列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2019-01-12):
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