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讨论  : 1.有两台真空泵,要求可独立工作,亦可同时工作,2.有手动和自动,自动时用一个负压数显表控制,(负压表两台公用)。3.每台泵要求使用软启动。继电器、热过载  4。有必要的保护电路?

各位讨论 给出电路图 。

网友A:
搬个板凳

网友B:
软启动器带保护,不需要另外加保护电路,你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软启动器控制水泵的图,软启动器接线看说明书,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两台可独立工作,也可同时工作?这是废话,能独立工作,肯定可以同时工作,除非你变压器功率不够,只够一台泵运行。
要加PLC吧?

楼主:
不用PLC   要必要保护电路是怕安全事故   ,

网友C:
图纸都要别人给,你工资也给别人了。

楼主:
4楼哥哥,话不是这么说,贴个贴 每个人的控制思路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有设计又经济又安全且简易的,也有粗暴简单的,也有安全过于臃肿的  ,等等,这里是在讨论学习,  不是每个学工控的 都是高手 ,就算是高手,也不一定,软硬兼强。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