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才能解决吗?威纶屏与恒惠电源通信,请大师支招

楼主(2018-11-22):
威纶通MT6071iE与恒惠HSP可编程直流电源Modbus通信,它的电压和电流设定寄存器地址分别为3和4,依此,在屏上放了两个数值输入元件,在线模拟,问题来了:
屏输入10.000V,机器显示09.323V;
屏输入65.535V,机器显示60.500V(最大值Vmax)。
屏输入10.000A,机器显示01.602A;
屏输入65.535A,机器显示10.500A(最大值Imax)。
翻通信协议,发现它这个需要做个运算(如下截图),而不是将设定值直接写入寄存器。
因没用到PLC等,请教师傅们这个必须用到宏指令吗?该怎么写?小弟对计算机编程一窍不通,囧~~
续:尝试用数值元件"格式"里面的"比例转换",失败!
附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XHiZYxuoMW2Y2xKHJFs0g

楼主(2019-01-04):
跨越2019还没搞定,囧~ 看来必须自己学习新东西了

网友A:
威纶有比例转换,如果输入和显示是一定比例关系可以在这儿设,如果不是比例关系,那你得找到对应的函数关系再写宏指令,也不复杂
下载积分:+1(zhong1946) 真诚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这是放大10倍的内插法,你可以这样(65535/max算出最大的比例值,然后写入到内插法就行)
感谢指点!PLC上限65535,比例最大值60.5就搞定了。
下载积分:+1(zhong1946)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宏指令可以实现 不过楼上的办法我虽然没有试过 但应该也是一种简单的好办法
静水深流

网友D:
你有没有试下地址加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