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伺服电机型号
       各位大能好,我们工厂有一台机器上有两套安川的2.9kw的伺服电机,前段时间出现伺服电机运转后,提示伺服报警,报警代码查了,好像是(大过载)。

   具体症状,上电后,伺服电机不报警,1#伺服电机不自锁,手能转动电机皮带轮,手转的时候伺服电机也不报警,2#伺服上电后自锁,手无法转动皮带轮,手动操作伺服电机运行,1#伺服报警(大过载)。

   然后我对换电机,1#电机用2#的电源线,驱动线,驱动器,2#用1#的,变成了2#的驱动器报警(大过载),症状一样。我觉得应该是电机本体烧掉了,但是好多人说电机本体很少很少坏,几乎不会坏,

   两个伺服电机用于一个动作,程序被加密,无法更改,所以无法单独驱动测试。

网友A:
如果电机换到哪,在哪都报警,那肯定是电机坏

一般电机坏有可能是 编码器坏, 或者里面的轴承坏。 烧掉的少。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用摇表测量一下绝缘等级。。。。也有可能是编码器坏了。。

楼主:
轴承没坏,转起来很顺畅,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拆编码器线的时候,线管里面好多水,车间环境太差,水只是在线管里面,没有到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上,只是线泡水了。

网友C:
請善用高組計,我好幾次都是這樣抓出問題的

网友D:
還有一步沒做,馬達對調,是否跟著馬達發異常。
馬達拆下來時,先用手轉一轉,是否有不順的情況。

楼主:
检测中有进行对调,1#的线,驱动器换到2#马达,2#马达正常自锁,2#的线,驱动器换给1#马达,1#马达不自锁,还是报警大过载

高阻计这里没有,没办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