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请教各位大咖们,威纶触屏显示内存不足,什么原因

网友A: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数据存储超过触摸屏内存或者外部存储器容量了。

网友B:
引用楼主zzj111000999于2018-11-22 16:42发表的 威纶触屏显示内存不足,什么原因 :
请教各位大咖们,威纶触屏显示内存不足,什么原因

看看触摸屏上面是不是插了U盘,说明U盘内存满了。拔下来把数据导出清理一下。

网友C(2019-07-25):
数据区满了   看下是存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