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台达DVP-ES2 PLC在线监控时会提示12V电压低,还要让重新上电,我一般都是不理会,直接断了监控后再次开启监控,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一台ES2看看。

网友B:
经常会有,不知什么原因.但是不影响使用
清风明月

网友C:
看下你的电子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