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FX5U跟仪表MODBUS通讯,通讯都正常,可读出来的数据是寄存在2个寄存器中,该如何换算!合拼,望大家指点。

楼主:
程序格式 。

网友A:
这个不用合拼啊 你用32位表示  自动就占了两个寄存器了
谢谢你的耐心指点,我在程序里已经转出来,
  • 下载积分:+3(kehua27222)
  •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是啊  你用触摸屏  或者其他的读出来  只要格式选对 就可以了  不用合拼的
    我用DMOV 传到D40 可D40只有D30的16位数组,并没有合并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照这个方式合并就可以了
    我 自己已经转换出来了!可以看看我上传的图片
  • 下载积分:+3(kehua272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方式合并就可以了

    高低位要互换?

网友D:
    请问这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B:
    数据高低位要实际看仪表的返回数据的高低位置

楼主:
    可是我自己转出的